如何看电路图?

楼主(2006-12-03):
朋友们:大家好!
    请问一下:如何看电路图,从那些方面开始看?谢谢!

网友A:
1:先找一个简单图看一下,从中找出规律.要知道相同元件代号是代表同一个元件.相同的回路代号是表示同一点.

网友B:
首先要知道电器元件的符号,然后再看它们之间如何联系的.先拿简单图纸看!

网友C:
了解电气符号,查看图例和BOM表.一般电气图的左侧为主电路,右侧为控制电路,电气开关左开右闭,上开下闭.
最好买本电路图相关书籍

楼主:
希望大家都来说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