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232与ADAM4520接线方法
辉!!

楼主(2006-12-03):
请教电脑串口与ADAM4520接线方法 谢谢!

网友A:
232串口线连上电脑与4520不就成了

网友B:
一公一母DB9的直连线

网友C(2007-01-25):
用平行线就可以了
研华的4520通讯状态灯只有一个,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D(2008-10-30):
用DB9平行线 直连时,是不是 9跟线都要连呢???? 还是只需要用其中的哪几根线??

网友E(2009-01-13):
我用普通的转接头,不知道行不?

网友F:
普通的转接头可以,不过遇到过不是平行线的,一般的都是平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