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供电系统中,(轧钢)轧钢网压由10.5KV跌到9.6KV,造成直流电机降速,急求解决方案

楼主(2006-12-03):
我们用的是西门子6RA70。在不增加电容补偿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粗轧电机为10KV.3000KW.网压由10.5KV降到10KV.精轧由10.5KV降到9.6KV。以上是在不同时过钢的情况下的数据。我已经把70装置P078电压放宽。由660V降到600V但不见效果。你们有其他好的方案吗?(少投资,见实效)(变压器的档位由10KV增到10.5KV)。拿70可以补偿吗?谢谢指点。(变压器数据:3000KVA。负载两台1250KW直流电机)

网友A:
所有钢种都一样吗,在不进行设备大改造的前提下,建议增加可逆轧机的道次与精轧机的负荷,适当提高在炉时间与温度。

网友B:
报什么故障?

网友B:
适当的将P071调一些

网友C:
以上几位大哥,你们好~~请问谁有6RA70的说明书(电子版)
   我们厂里的冷轧机也是用西门子6RA70,可惜没中文说明书,出了故障都要请外面的人来修.
   有的话麻烦发一份给我,谢谢先!
      我的邮箱是laigen2004@yahoo.com.cn

楼主:
现在是满负荷工作。不报故障。电机降速。无法采用其他工艺补偿。

网友D:
简单,侧一下无功,上一套无功补偿装置;查一下下位电网与变电站压降各是多少,是否线路压降过大,换线

网友D:
另外,变压器选的偏小,两台共2500KW,选3500的变压器最好

网友D:
目前可以把P35几的那个过压多放开一些,然后把70进线电压调高,如调到750V,只要可控硅耐压够就行,然后过钢时压降降100多V,凑合着用,再合理分配各轧机压下量

网友E:
应该说这是满负荷时的情况,在一般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这样的,可能是设计时的一个败笔。设计负荷小了。提高功率因数是一个办法。减小负荷也是一个办法,都能使压降减小。如果靠改变逆变器参数可能改变不了。

网友F:
一般说,变压器都是可以调压的,直接去调压好了,再有是否观察过变压器端的电压?是不是距离过远,线损太大?

网友G:
1、加电容补偿
2、换大变压器容量

网友G:
TO 王亘:

   你在哪里 ,6RA70的说明书(电子版)比较大,邮箱不好放。run144@163.com

网友D:
破说明书网上到处都是,随便下一本就是了,还找人要,真麻烦;呵呵,我们公司文字版11版的也随处都是

网友H:
变压器二次加滤波补偿柜就可以了,消除无功电压压降就没有了

网友I:
变压器可以调高一个档位,弱磁点设低一点可以早点弱磁提高转速

我在ABB控制2000KW直流电机,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J(2007-01-15):
变压器一般有3个分接头,可以调整+/-5%的电压啊
怎么不用啊?

楼主:
上述方法我都知道,老板不加设备,不想多投资.少花钱怎么办?谢谢

网友D:
最简单了,换老板

网友K:
对,变压器是可以调压的,你可以看看名牌上说明

网友L:
变压器容量小了,现在的设计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