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重秤配料控制系统的维修

楼主(2006-12-03):
我厂老线水泥磨采用失重秤配料控制系统(以下简称配料系统)。由于检测维修工作的及时到位,目前该配料系统运转正常。本文介绍用数字万用表标定和测试方法。
1 配料系统工作原理
配料系统采用一机多路计量配料控制,属静态称量。计量过程:上料下料为一个工作周期,上料时计算机首先采样,计算出瞬时重量为初重,随着物料通过周期性采样,计算出瞬时重量与初重相减后,与设定值比较,当比较值等于设定值时,发出指令信号,上料完成。各路物料上料完成后,计算机发出下料指令信号,开始下料。计量过程同上,不同的是下料完成后,下料流量与给定值比较,计算出差值存储,下个周期多减少补,保证流量准确。这样周而复始,实现连续配料。这种计量配料方法,不受皮重和料仓粘料影响,具有自动去皮重和自动校零功能。
2  配料系统的组成
失重秤配料系统主要有以下几部分组成:用于设定配比的计算机、称重传感器、信号放大器、可控硅、电磁振动给料机等。将这几部分的维护中应注意的问题介绍如下:
3 计算机故障检测维修
  计算机检测信号输入及控制信号输出,设有光耦隔离,内部电路设有保护功能,故障率极低。计算机控制信号经光耦隔离,经过一级放大,通过三极管射极输出至可控硅。计算机控制信号、可控硅电源、可控硅输出,共用一只插件接可控硅。如果插件绝缘损坏,强电会进入计算机信号输出接口,损坏接口相关元件。发生这种故障,应检测可控硅插件及接口相关元件,排除故障。如果短时间难以排除故障,可以将计算机输入输出信号,改接到备用路上继续运行。计算机内部电路发生故障,若对某元件有疑,可利用备用机同型号元件试换比较,查出损坏元件。计算机元件极易受到感应静电损坏,检测维修工作应谨慎从事,防止故障扩大。
4  放大器检测维修
  放大器采用自稳定线性放大电路,将微弱信号放大数百倍,满足传感器与计算机配接要求。放大器产生故障,将导致系统无法工作。故障现象:放大器放大倍数突变,系统模拟量显示异常。故障多为放大器拨码开关接触不良,拨动几次可以恢复,如果仍然接触不良应更换。若放大器达不到预置放大倍数,故障为放大器元件变值或损坏,检测放大器稳压电源,检测运放块及电容电阻。如果对放大器性能有疑,应进行放大器性能测试。测试方法:1.5V电池按图1所示接线,得0~10mV电压,限压10mV,mV表监视,接放大器输入端。放大器调到700倍,数字万用表拨直流10V档,接放大器输出端。放大器送电调零点,微调直流电源0~10mV,万用表应比例显示0~7V。如果放大器显示不呈比例,或达不到放大倍数,说明放大器有故障,应进行检测维修。

图1 放大器测试电源
5  传感器检测维修
  传感器故障率较高,受到冲击力极易损坏。检修电磁振动给料机或料仓时,应将传感器机械短路,严防传感器受到冲击力损坏。传感器检测方法:在传感器上分别加力,放大器应显示正摆动,如果加力放大器无显示,该传感器有故障。测传感器稳压电源应达到标准值,测传感器桥臂电阻值,如果传感器桥臂电阻值与出厂测试值不符,则该传感器已损坏。故障现象:放大器显示负值,故障为传感器信号回路开路。三个传感器信号回路串联进放大器,传感器信号回路电阻1950Ω左右,检测出断点恢复。
  传感器价格昂贵,配料系统中用量大,损坏率高,由于配料系统故障复杂,更换下的传感器不一定都失效,一般小水泥厂无试验设备(如高精度mV表),无法检验,很难决定取舍。可以用以下测试方法:数字万用表一块、放大器一台、20kg砝码两个、50g砝码一个、制作20kg重砝码盘一个。将两个传感器插头信号接点短接,分别插入放大器2号、3号插座,测试传感器接1号插座(见图2)。放大器调到700倍左右,万用表拨到直流10V档,放大器送电调零点,万用表显示0.6V。砝码盘上依次加20kg、20kg、50kg砝码,万用表依次显示1.16V、1.72V、1.72V。再依次减50kg、20kg、20kg砝码,万用表依次显示1.72V、1.16V、0.6V。第一次测试结束,再重复作一次。如果传感器不呈比例或重复性不好,则传感器已失效。测试中增减砝码间隔时间10s,万用表显示值应稳定,如果不稳定,传感器已失效。因测试条件所限,传感器只作了轻荷载测试,使用中应谨慎。

图2 传感器测试接线示意
6 可控硅检测维修
  故障现象:可控硅输出电流显示异常,故障为电磁振动给料机电磁铁心与衔铁间隙移位,调整固定。可控硅熔断器熔断,故障多为电磁振动给料机电磁回路绝缘击穿或接地,检测排除故障。
7 电磁振动给料机检测维修
电磁振动给料机电磁故障联系可控硅检修。如果电磁回路无故障,电磁振动给料机仍然振幅小,下料慢,判定为弹簧机构故障,调整弹簧机构,达到谐振点。电磁振动给料机噪声大,有碰撞声,故障为电磁铁心与衔铁间隙小,弹簧松动或断裂。调整固定铁心,更换断裂弹簧。
总之,配料系统故障较复杂,发生故障应根据仪表显示和故障特征,分析判断故障部位,缩小检测范围,提高检修效率,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楼主:
上文中的图1
上文中的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