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液压马达怎么了?

楼主(2006-12-03):
我给天津改造一台镗铣床,原产地英国,BUTLER NEWALL 公司的。主要是更换数控系统和电机。其中滑枕端部带一个整角度分度头(B轴),B轴是用液压伺服控制,在给B轴使能后,液压马达先是无规律的转动,不受系统的模拟电压控制,等大约五分钟后,液压马达就恢复正常了,按动面板上的“+”,“—”按钮,B轴可以正常工作。愁死我了,请大家指条明路!

网友A:
B轴分度头没有到位,压力不能使B轴平衡.几分钟后,压力恢复.也就正常了.检查B轴看是否有卸压现象.

网友B:
机械的不太懂啊!!!!没办法啊

楼主:
我怀疑几个疑点,但是经过分析都排除了:
1,模拟电压给定问题,否掉的原因是几分钟后正常,这不是数控系统电气故障的特点。
2,比例伺服控制阀问题,经有四十多年机械工作经验的老技工清洗后,还是如此,他讲绝对不会是类似阀芯卡死的问题。
3,液压马达失效,看来可能性也不大,要不怎么过几分钟就好了呢?如果是泄漏,当一直泄漏才对。
4,比例控制板问题,妈呀!看来只好更换国产货了,原来的是英国的,没有比对,这东西没法修啊,有哪位大爷会修,留个邮箱吧,谢谢了!

网友C(2007-01-05):
液压系统是否有泄露?进入空气了。

网友D:
1;你的系统该换油了
2;气密性也要检查一下
3:减压阀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E:
有可能液压系统进入空气了,检查一下气密性.

网友F(2007-11-04):
   是否由于温度太低,液压油品质也不太理想,导致电液伺服系统动作特性变化。油箱配置加热器了吗? 我看可以考虑配置油温控制器和加热器,保证好油温再说;
   另外,如果是液压油需要清理杂质或油的规格牌号不对,也可能导致上述情况,那干脆把油箱和管路清理一遍,再把油全部更换一下。毕竟电液伺服系统对油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比例伺服控制阀控制板也可能有问题,找个逻辑分析仪把控制指令信号(按你说的应该是系统给出的模拟信号)波形记录下来仔细观察,看是否有干扰存在?模拟指令信号与该板输出给比例伺服阀的控制信号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如有还要区分具体原因加以解决。当然,也可以把电液伺服系统整个更换,捷迈有代理相关产品。

网友F:
液压油是用什么品牌的? 建议最好使用美孚的。

网友G:
1.检查一下气密性
2.B轴两传感器的设置位置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