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电机和进给轴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12-03):
有个老工程师问了这么个问题。
在机床上,主轴有时就会工作在B轴状态。那么此时,就是主轴电机工作在进给轴的状态。

如果主轴要求转速不高,是不是进给轴电机也可以工作在主轴状态?

进给轴的电机和主轴电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主轴电机更强调力量,进给电机更强调的效率。目前数控机床常见的主轴电机有交流伺服电机、交流变频电机。数控机床的进给电机常见的一种是档次较低的步进电机、一种是交流伺服电机。

网友B:
主轴电机转速高,很多时候没有位置控制要求,速度精度要求也不是很高。
进给轴通常有比较高的精度要求。

网友C:
這是看應用 像有些車床 若其功能要求做車铣複合機 那主軸就有定位的要求 而且是1/1000度高精度 加工中心要做剛性攻絲也是有此要求 但分辨率僅1024線也就夠了

网友C:
另外補充 美國DANY先前小型铣床 就將進給軸當做主軸來用 此軸轉速最高6000rpm 用的是英國SEM馬達

楼主:
西门子和发那科等的数控模块中,都分为主轴模块(伺服),主轴电机,轴模块(伺服),轴电机;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在伺服内部的 IGBT的型号规格不同?或者是电机的绕线方式不同?从而决定了应用上的不同?

网友D:
   另外補充 美國DANY先前小型铣床 就將進給軸當做主軸來用 此軸轉速最高6000rpm 用的是英國SEM馬達

为什么用繁体?????????

网友D:
主轴重在转速,力量;进给轴重在精度。

网友E:
主轴要求宽调速范围,高转速,以及高速段恒功率和低速段大扭矩;而伺服电机要求控制精度,平稳性,以及高相应能力,当然也要宽调速范围

网友F:
为什么用繁体?????????
因为笨老先生是台湾朋友啊,哈哈

网友G:
你问下这老师傅你的手能打篮球,脚能踢足球,那是不是手脚一样了?你问下机床的B轴可以和XYZ联动,主轴行吗?一般主轴马达的功率7.5(9)KW(连续和间歇),而进给轴一般3KW左右,主轴转速一般在8000以上,进给2500和3000,主轴编码器4800线,进给轴是百万的脉冲一圈,也就是NANO级的了,进给轴如果做复杂磨具加工,转子要高惯性,也就说转子又粗又短,而一般零件加工则要求又细又长,主轴马达要求出力大,过负载能力大,马达的温升要小,如果做钢性功牙,还要求加减速也要好,主轴马达基本做速度控制(除了定位和功牙),而进给轴我们先做的是电流-速度-位置控制,也就是说进给轴我们最终要的是位置.太多了,有可能要好好给你们那个老师傅讨论下,不要拿这种问题到处为难人.

网友H(2007-09-18):
翻出来,顶上去,普及一下。。。

网友I(2007-11-04):
    电机和放大器模块在结构、性能上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这不是主轴电机与伺服电机有区别的根本原因。“主轴有时就会工作在B轴状态”---此话如何理解?是否指主轴在进行刚性攻丝、主轴定向、主轴同步等功能时,也需要借助主轴位置编码器的反馈信号进行主轴角位移的连续定位控制---而此控制过程与伺服轴的伺服定位控制在形式上具有某种类似性? 可是主轴电机终究还是驱动主轴的,用来提供主轴动力以形成主运动;伺服电机是驱动伺服轴的,用来提供动力形成刀具或工作台的进给运动。它们的作用不同。

网友I:
   “西门子和发那科等的数控模块中,都分为主轴模块(伺服),主轴电机,轴模块(伺服),轴电机;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在伺服内部的 IGBT的型号规格不同?或者是电机的绕线方式不同?从而决定了应用上的不同?”
  -----我认为恰恰相反,是由于应用场合不同,功能定位不同,需要其具有的驱动特性不同,才使得主轴电机(及模块)与伺服电机(及模块)在结构、性能上有所区别。

网友J(2012-06-19):
伺服电机可以作为主轴用,三菱的刀具主轴电机HF-KP系列,能达到6000转,但是其必须要跟主轴驱动器连接,而不是伺服驱动器 。

网友K:
1、主轴运动和进给运动,是两个运动的控制;

2、主轴运动的动力电机和进给运动的动力电机是分别独立控制的;

3、作为运动的动力电机,没有区别;

4、但是主轴运动、进给运动的动力大小不同,速度控制要求不同,位置精度控制的方式不同,适合作为运动控制的电机才有其相应要求的差别;

5、主轴电机和进给轴电机,一般的区别是:

1)主轴是机床加工的核心运动,其力矩大、速度高,即动力大,所以主轴电机的功率大;

2)相比之下,进给轴的力矩小、速度低,即动力小,所以进给电机的功率要小得多;

3)由于进给运动主要是位置控制,所以适应其要求的当然是伺服电机;

4)与进给运动相比,主轴的运动方式单一、简单得多,所以主轴电机主要是力矩、速度的控制,是一般的动力控制的电机;

网友K:
6、所以主轴电机和进给轴电机的差别,主要是主轴运动的要求和进给运动的要求不同而不同;

7、如果两种运动的要求相近,作为动力的电机当然相近,反之则差别就大;

8、作为电机,其动力方面的差别不大,而控制方面的差别就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