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方法?

楼主(2006-12-03):
请问,要让液位在上位组态上直观的显示。我该怎么做?我选用了OMRON的PLC,模块为CJ1W-AD081-V1,传感元件为差压边送器,请那为老师指教,我模拟量模块测的数据怎么处理就可直观的显示液位?

网友A:
其实PLC部分根本不需要处理也可以。组台软件就可以完成数据处理的。让PLC与组态结合起来,看哪方面方便修改就让谁来处理。

网友B:
好象可以把PLC的压力传感器的存储单元,在组态里调用定义一下,就能用吧!!!我也是刚学组态的.不一定对啊!!!呵呵!!!!!!!!!!1

网友C:
只要把当前的液位数值放在一个积存器中,然后在组态软件中放一个液位显示的元件,使之与积存器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具体实现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组态软件

网友D:
在PC上位组态软件中,创建模拟量液位数据标签,将标签用填充方式控制液位显示状态.

网友E:
OMRON的PLC,模块为CJ1W-AD081-V1
技术说明:
点数:8
类型:模拟量输入
范围:O~5V,0~10V,-10~10V,1~5V,4~20MA
分辨率:1/8000
精度*1 V:0.2%PV I:0.4%PV
转换时间:250μs/点

***在上位组态中(例如honeywell display builder创建模拟量液位数据标签,将标签用填充方式控制液位显示状态)(intouch中类似),

网友F:
这与什么PLC,模块都没有关系...只要有数据,在组态软件里就可以实现...

网友G:
绿风说得对,这本来就是组态软件的正常工作

网友H(2007-05-01):
这个简单,你这个模拟量模块的分辨率好象是4000,比如说液位满量程为1000mm那么数字量4就对应1mm,那1就是0.25mm了.上位机不管是什么软件都应该有动态变化的组件,把组件给上地址,地址也可以是通道,给上变化的方向,给上对应的最大值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