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行程开关

楼主(2006-12-03):
谁知道滚轮式的行程开关的型号,行程大概在7~8mm之间.

网友A:
是DC24v的吗

网友B:
要求不具体,没法提供.

网友C:
你选来的功能是什么?但建议你在网上去查.

楼主:
是交流的,我查了些资料,一般都不介绍行程量,我所见过的滚轮的都是行程小的,就直动的还可以,因为它有零位.

楼主:
现在就是想找滚轮式的,行程跟直动式接近的(有零位)

网友C:
你可不可以考虑在机械方面做一些改进.

网友D:
这么简单的问题不能自己解决一下吗

楼主:
从机械方面已经解决了(把直动杆改成小滚轮),但是有现成的岂不是更好.

网友A(2007-01-18):
有一种台湾出的DC24V的行程开关   我想可以用

网友E:
到网上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F(2008-10-13):
其实开关的功能无非是NO和NC,有源和无源,看你实际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