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 有没有详细介绍西门子PID控制

楼主(2006-12-03):
那位兄弟有西门子PID控制的例程,最好能够详细介绍的!

楼主:
有没有大哥们!

网友A:
西门子的FB58功能块手册就是详细介绍温度PID控制的手册,不用到处找,Step7软件安装目录下既有,如果是中文版的Step7,那么该手册就是中文版的。同时西门子Step7 5.1,5.2安装例程时也包括了一些PID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