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电-气动调节阀

楼主(2006-12-03):
现有一台电气动调节阀,调校时发现0%,50%,100%,都准确,但25%.75%不准,输入25%时开度小,输入75%时开度大.请教这时能否调校,如何调校,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电气联动的调节阀我也不熟,有好资料的可以一起学习。

网友A:
看来线性不是很好哦,调多几次了。也没有什么好方法哦。不行就换了。

网友B:
电—气动调节阀没听过,是不是带电/气阀门定位器的气动阀?恕我孤陋寡闻。

网友C(2007-01-07):
我想提出一些关于调节阀选型的问题。
1.调节阀的公称通经,也就是所谓的DN与阀座直径之间那些场合选择同径的,那些地方要选择异径的,以及如何确定?
2。调节阀DN的计算要通过公式计算出CV值,再通过Cv值进行厂家对照表找对应的DN,但是在计算Cv值的时候,公式中涉及到P1,P2也就是所谓的阀前和阀后压,而且是绝对压力,那么在知道正常工作流量,温度,介质密度,阀前压力P1的情况下,我们怎么确定P2,因为没有P2我们无法计算出Cv值,也就无法选择最准确的DN了。

网友D:
是不是应该看看阀的特性,是快开、等百分比、线性???

网友E:
是不是选型有问题??

网友F:
看看选型,是否为线形调节,

网友G(2007-03-09):
量程调节不好,重新调整量程后再调校

网友H:
以关为主

楼主:
 下面引用由汤勇在 2007-3-9 23:17:00 发表的内容:
量程调节不好,重新调整量程后再调校
--------------------------------------------------------------------------------------------你回答得非常对,我后来经过实践证明了这点,谢谢你,也谢谢各位的参与。[/b]

网友I(2007-11-04):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不过我单位用的是电动调节阀,原因是量程调得高了,而量程限位动作过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