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PLC远程模拟模块读不出数据!

楼主(2006-12-03):
是这样的,PLC是AB的,CPU为ControlLogix 1756-L55系列。编程软件为RSLogix 5000.我用Rslinx进行连接以正常工作了三个月,有一回远程站停了一回电,后来上电后,重刷网络后远程站上的其它模块都找到了,但模拟模块在Rslinx中显示黄色带问号,从此后远程的模拟模块无法读取数据。

请各位大哥帮我解难啊,
急急!!

网友A:
你可能要用NETWORKS软件重新设置.

网友B:
可以先检查线是否好用,重新配置,并下载,

网友C:
重刷网络后远程站上的其它模块都找到了,但模拟模块在Rslinx中显示黄色带问号,从此后远程的模拟模块无法读取数据。
 到底是什么模块黄色问号?

楼主:
我重刷了一下,在RSLinx中模块都是正常的,在RSLogix5000中是显著黄色问号。

楼主:
是远程的AI与AO模块

楼主:
谢谢一楼的大哥,
NETWORKS,我用了一下,它显示一个不等号,翻译后好想是说配置不符,那我这样才能使他配置正常啊?
我重联了一下,在线编辑了,然后他还是那样显示,请问我还要作什么呢?

网友D:
黄色问号说明你的模块没找到,要检查是不是没有插好。把模块重新拔插一下看看。

楼主:
我现在搞好了,但也是很糊涂。
我模块重插拔没有用,网络重刷也作了,RSlinx一直是正常的,NETWORKS起先不正常后经编辑也正常了,但RSlogix5000一直显示哪二个模块"感叹号",
我昨天刷了CPU,原来12.***刷后为13.27.1结果CPU模块指示故障,所有的I/O指示灯为闪烁,RSlogix5000程序正常I/O者为"感叹号"
无奈只能把冗余的另一个CUP刷上程序,结果,所有的I/O者正常,RSlogix5000的I/O原有的"感叹号"都消失数据都正常了!
请问高手这是这么回事啊?

楼主:
接上面,
有个细节,用另一个CPU时,下载程序时程序为13.27.1
但CPU为12.**.**,好象他程序双把13.变为12.在下载进去的
这与我哪个故障有关吗?

网友D:
CPU为12.**.**,?
这个版本不能构成冗余系统阿?你的系统怎么回事?

网友C:
首先你要做冗余就要保证两个机架的模块的固件版本是一样的,CPU必须是13版本以上,IO上有谈号证明此IO模块有警告,不能正常工作,其conection中会有提示信息,如果提示“not schedule”就是要求你用rsnetworks for controlnet组态网络就好了。正常现象!

楼主:
我现在就只有冗余没好了,我现在CPU板本以升到13.27了,二机架也是一样的配置。
现在我的问题是,二个ENBT的IP是不是要设成一样的?
还有,我的二CNBR的节点是不是要一样的,他与其它节点要有什么联系吗?

网友E:
13.27的根本不支持冗余,需要把CPU刷到13.7,有问题我可以帮你,我的电话,13355828658

楼主:
谢谢笨2笨大哥的指点,我刷了CPU但我只能刷到13.54,在升的时候就提示硬件不存在,?
这是这么回事呢?

网友F:
【经营产品】
1.美国A-B:  SLC500;(1746/47/56)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系列产品;
2.法国施耐德: Modicon(莫迪康)140系列PLC;
3.德国西门子: S7-300、S7-400系列PLC;
4.日本欧姆龙:MY系列继电器、E2A接近开关、电源等
上海翔能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61427364    13122113668
联系人:廖斌        QQ:616589693
http://www.partsos.com
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网友E(2007-01-05):
需要下栽一个软件,才可以把CPU刷到13.70

网友G:
谁说5000做冗余非的要13版以上!!!11版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