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的引脚上的NC与COM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怎样用?请教

楼主(2006-12-04):
OMRON PLC的引脚上的NC与COM究竟是什么区别呢?怎样用?请教

网友A:
NC是什么单词的缩写?

网友B:
NC意识是.NO CONNECT,就是没有连接,不用的含义.
其它许多地方也如此表达

网友C:
NC是空脚,COM是公共脚。

网友A:
大家这么邦我,使我寒冷的心又复苏了,
我有OMRON常见模块的英文说明书,如:
CS1W_PTS01/pts02/PTS03/ptw01 模拟量IO单元
C200H ts001/002/ts101/ts102温度单元
200h AD003/da004等
如果有10人以上要的话,我才上传到自助资料库中!!!!

网友D:
长见识了,COM我是知道的,可是NC我不太清楚,又学一手

网友E(2009-04-17):
学到好多。谢谢。COM我懂,NC的确是才懂

网友F:
www.goko123.com 上有欧姆龙教程

网友G(2010-06-22):
谢谢今天知道了NC的意思

网友H:
今天知道了NC的意思

网友I:
NC 空端子

COM 公共端子。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J:
 COM  简称! (COMMON ) 公共端

网友K(2020-11-23):
谢谢涨知识了

网友L:
nc常闭no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