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400V变频器缺相能运行吗

楼主(2006-12-04):
楼主,请问一个我不明的问题,我使用一台西门子430的变频器,原来的帮障是运转频率超过了37HZ时变频器就跳机,不超过这个频率它运作是很正常的,后来检查才发现是电源缺相了.重新接好电源,运转正常了.不解的是变频器缺相也能运行吗?请答复,谢了.

网友A:
只要直流侧的电压达到400伏以上就可以!

网友B:
你是不是把缺相保护给关了啊!!!要不就 是负载太小了啊!!!!???后一种可能比较小.

网友C:
安川的可以,它对进线没有检查缺相,但ABB的不行,对进线缺相有检测

网友D:
在没有缺相检测时,小负载是可以运行的,如果负载大的话,其他两相电流会过大

网友E:
楼上说得对

网友F:
同意热血沸腾意见.

网友G:
三相缺一相时,机器能运行,能带动负载,好像变频器响声有点异常,至于频率高的时候我到没有试过。

网友H(2007-02-02):
同意楼上的

网友I:
我试过,变频器有频率输出,但电机没反应,可能是负载过大吧

网友J:
电机抖动,有时时反时正.

网友K(2007-03-09):
有些品牌的变频器是监测三相电源有些是监测两相的!而且只要把变频器的缺相监测关掉运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电机长时间缺相运行恐怕就要挂掉了!

网友L:
  供应二手进口国产PLC,变频器,人机界面,工业仪表,工业电器,
低价出售各牌子PLC密码破译软件13030837053

网友M:
都市浪子:你说的情况一般是15千瓦以上的比较多,有的变频器只有两相检测,在进线侧如果有一相断开,变频器很可能就是这一相没检测到,负载大时整流桥另外两相电流很大,有时会跳欠压保护.

网友N(2007-06-04):
电源为三相时,变频的整流电流是稳定的,电源缺相时,电流肯定脉动不规则,再有,带负载能力肯定下降了

网友O:
变频器缺相能运行。像楼主说的只能运行在低频下。如果频率增加就报电压低故障。
电源缺相后,整流电压低。

网友O:
电源缺相,并不代表变频器输出缺相。只是输出电压低。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P(2007-11-07):
顶!各位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Q:
 在没有缺相检测时,小负载是可以运行的,如果负载大的话,其他两相电流会过大.
适用于低频负载比较低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