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何DCS之间谁干扰了谁

楼主(2006-12-04):
    我是做仪表维护的,最近两年和电工打起了官司,原自于给系统供电的ups。我们所维护的装置有一套tricon的esd系统于2003年不断的有卡件烧坏,原因是来自上级的电源的波动即ups出现故障。电专业将ups更换掉之后,仪表也将卡件更换掉,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我们查了系统的安全接地和工作地都符合规范的要求。此事没完,咨询了tricon的技术人员,是电源影响了系统,还是系统影响了电源,也说不太清楚,总之是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现在此时重提,电专业将全厂的ups的供电波形全都测出来,推断出由于dsc系统的原因导致供电回路中谐波过大致ups控制卡件总烧坏,现在领导要求将dcs的这种副作用消除,我也咨询了一些搞dcs的同行,没有经历过类似的问题,情有经验的是付给与帮助,分析这种情况的原因,到底是两者之间有无关系,有关系到底是谁影响谁?非常期待!

网友A:
    晕,怎么UPS会使卡件烧毁?没有见过。

网友B:
要看其他仪表供电电源的情况。

网友C:
技术求救贴都发到人生论坛来了
我看你要急疯了吧!
首先你要搞清楚谁向谁供电!
一般是ups向dcs提供直流稳压电源,在这种情况下dcs是不可能干扰ups的。除非你的dcs系统没接地,那样要烧也是先烧dcs的卡件,没道理烧ups卡件。
你说的情况有可能是ups同时还向外部仪表供电,而且仪表控制回路由dcs系统内部供电,这样有可能会出现回路中谐波过大,但那也也是仪表供电的问题,和dcs关系不大,主要是系统匹配问题。

网友D:
楼上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