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BUG??

楼主(2006-12-04):
我公司在使用台达PLC编程过程中出现如下问题:(使用EH机型)
程序的主要目的是对两台伺服电机的变速控制,思路是先对两个普通寄存器赋值,
(D)PLSY输出,同时对D1336(Y0)或者D1338(Y2)进行数据比较,当到达设定值后
进行下一步赋值与D1336或D1338的清零,延时后进行再次PLSY输出,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D1336和1338无法正常清零,不知为何。
注:不是延时长短的问题,已测试;并且同样的程序在三菱PLC上可以正确动作。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好意思,好象发错区了,麻烦斑竹搬到台达PLC论坛,谢谢

网友A:
请先检查D1336属性.

楼主:
我在单独使用时可以正常清零,但是放入程序时有时可以清有时不行

楼主:
D1336是对Y0,Y1输出脉冲数的累计
D1338是对Y2,Y3输出脉冲数的累计
应该没错吧???

网友B:
我也用台达PLC,上面这种情况经常出现.还得劳驾台达人努力哟.

网友C(2016-03-07):
是的,这群人仿三菱仿的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