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反转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06-12-04):
请教一下电机常时间反转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与正转结果一样,是真的,呵呵。电机正反转只是一个定义,就像你的名字一样,只是个符号,真正对正反转有要求的是电机控制的机械设备。

网友B:
有些基本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网友C:
单相电机可能有问题

网友D:
看电机是做什么用的了!有些反转不久完了……

网友E:
一些特殊场合的电机是严禁反转的 一反转就88

网友F:
晕,你用左手拿动西,和右手拿东西有区别

网友G:
正常情况下没有问题.例如: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的主轴.

网友H:
应该把实际交待清楚

网友I:
应该什么具体情况才能分析。

网友J:
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K:
由带动的机械传动结构决定

网友L:
同意楼上.一般单纯电机的话当然没有问题,有的可以,如车床.有的没什么严重后果,但是不允许.如离心风机,有的就是致命的了.绝对不行.如冲床

网友M:
看情况来说,比如制冷压缩机是绝对禁止反转的.

网友N:
同意標準觸點的

网友O:
主要看那个位置的

网友P:
一个没有目标的问题

网友Q:
问题说清楚点。这样没法回答。

网友R:
如果确保电机正转,可以在电源进线处安装相位指示器.电机也可以确定三根的相位.搞好标志后,以后根据标志接线.当电机缺相运行可能也会反转,且短时间内发热烧毁.

网友S:
只是电动机本身,正反转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T:
电机单纯的正反转没任何问题!不管哪种电机!
能不能正反转看的应该是负载!
电机不带负载那转来干嘛?

网友U:
是否正反转看负载的输出要求吧,一般为顺时针

网友V:
一般电机出厂会标明转向的,单纯是电机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拖负载,有的是严禁反转的,否则就88

网友W:
但对电机而言,此问题无意义。

网友X:
没什么问题吧,由带动的机械传动结构决定

网友Y:
对电机而言无所谓正反,要看工艺要求了.

网友Z:
你要把,排污水泵接反了?那可热闹了,泵上对轮就会掉下了,就得从新安装了!

网友AA:
要看你的用途啊!

网友AB:
看你的使用情况了,如果什么负荷不带,管它正转反转呢

网友AC:
没关系,取决与负载

网友AD:
有几点要注意:1\是单相还是三相
2\负载的要求
3\电路的要求

网友AE:
1.单相反转长时间烧毁
2.带正反转的空载,没问题

网友AF:
电机是拖动设备用的,电机能不能反转,要看所拖动设备是否允许。像车床上的电机就可正反转;有的设备润滑系统是由曲轴带动油泵供油的,反转就无油压,不允许反转工作;离心水泵反转会掉叶轮。家里的风扇反转,可以吗?

网友AG:
要看你带的设备而定!不带负载电机完全可以正反转,但是要是经常正反转会使电机发热的!

网友AH:
电动机本身是无所谓正转,反转的。只是根据我们负载拖动的需要才定他为正传或者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