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常时间反转有什么后果

楼主(2006-12-04):
请教一下电机常时间反转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若經常正轉逆轉 那電機就楚於尖峰電劉 後果容易發燙 最終燒壞
電機壽命與溫度成平方反比

网友B:
反转是什么意思?
逆时针(或者顺时针)转动吗?那没什么关系。
切换方向?看你的电流多大了。
受外力影响产生与放大器指定电流方向相反的转动?那可能会烧电机和放大器。

网友C:
没有任何后果

网友D:
正转跟反转在电机运行时没什么区别,正反转回影响寿命,但无大碍

网友E:
电机的运行本身就是正转和反转的。
只要负载的额定的范围内,寿命就不受影响。

网友F:
你说 的反转是什么意思啊???是正反切换,还是一直反方向旋转啊.前者对电机有一定的损伤,后者根本没影响,所谓的正向 反向是人规定的,你要把反向规定为正向也可以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