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控制器能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2006-12-04):
一路传感器能实现一路用来仪表显示,一路用来控制器本身控制.附控制器还应具备冷/暖控制的.知道的请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们公司有一路入 三路控制的 联系电话021-61112468 联系人周先生

网友B:
用宇电AI-708仪表可以实现,具备加热/制冷双输出,变送一路模拟量输出到显示表.具体请登陆www.yudian.com

网友C:
这就是PID控制器带变送输出而已,同时具备加热和冷却控制。 redlion126@126.com 021-54807896/13501716803
该表就可轻松实现。同时还有2个设定点(选其一,可面板切换,也可外部输入——有外部输入端子来实现)。

网友C:
型号T481010A或T48101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