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G9/11KW怪现象.

楼主(2006-12-04):
英威腾G9/11KW怪现象:上电显示正常,运行时充电接触器有断开声,然后输出停止,无故障显示,故障记录也查寻不到...

网友A:
楼主:
这种问题的检查顺序应该是这样:
1、上电正常说明整流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在运行时充电接触器断开,说明此时给接触器供电的电源有问题,需要检查给接触器供电的线路,请重点检查此线路上续流二极管4148的好坏。
2、接下来键盘无显示,说明充电电阻也已烧坏,需要更换。
3、在给接触器供电的线路上,还接驳了给散热风扇供电的线路,因此还需要检查一下风扇是否有问题。
这类问题应该是较容易检查的,祝您一切顺利!

楼主:
谢谢,已弄好,风扇坏!

网友B(2009-07-25):
根据你们说的 我都检查了没问题啊!!  找不到原因!

网友B:
上电显示正常,运行时充电接触器有断开声 测量输出没有电压,运行信号、运行频率都有。

网友B:
清心:

        你说板子上有个4148二极管, 但我没找到啊!

      谁知道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吗?   哪位能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