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小流量测量仪表的选用

楼主(2006-12-04):
在化工领域,针对小流量(工艺管道DN15),应采用哪种测量方式(仪表),工艺介质为有机气体、液体,除了转子流量计,椭圆齿轮的精度能达到实际的要求吗?还有其他测量方式吗?如果采用质量流量计呢?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我也想问问?

网友B:
电磁-液体

网友C(2007-01-16):
科力氏质量流量计价格较高,但测量精度高.

网友D:
根据流量,我建议选择V锥,你可以上网搜索以下,应该很普及了,如果还有疑问,请打电话:13910320529,李(北京)

网友E(2007-04-29):
对于液体,椭圆齿轮的精度能达到实际的要求,再流量范围允许的情况下,涡轮最好,如果量程很小,只能选转子、微型椭圆齿轮、内藏孔板。

网友F(2007-06-22):
你的小流量指管道小还是流量真的小流速慢?流速太慢质量流量计可能误差太大,如果只是小管道那质量流量计能测。

网友G:
建议根据现场情况选择合适的流量计就可以.流量计那么多,都可以用,不知道考虑性价比嘛?

网友H:
楼上哥们是行家,说得有理!根据你的现场情况,还有你的一些要求:比如价位,精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