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电气安装对电缆的要求

楼主(2006-12-04):
请问:
国家对电气安装中使用KVV导线和KVVR导线是否有严格的要求

网友A:
不要按国家的。看现场环境,线路长短

网友B:
要求有
但严格的要求没有

网友C:
KVV导线和KVVR导线<<具体是什么意思啊??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D:
K:控制电缆
V:聚氯乙烯绝缘
V:聚氯乙烯护套
R:软线

网友E:
我也搞不清KVVR和RVV线在实质上有什么区别,我以前买KVVR的他就给我RVV的.

网友F:
控制电缆要求耐折性能好,主要作控制信号用,一般要求通过电流不大。

网友G:
本人是做项目的。国内一般电厂用KVV比较多,化工用KVVR比较多。没有太多要求,个人强烈倾向KVVR。至少我做国外项目时很少用KVV。特别是用于仪表场合时,强烈建议用KVVR。

网友H(2007-04-03):
看现况了,要标准也行

网友I:
很同意西出阳关的观点.

网友J:
是不是应为kvvr接线方面一些!

网友K:
国家在这方面还是没什么严格的要求。不像国外就有

网友L(2007-06-18):
没啥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