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编程电缆后面介绍的PCS是什摸意思

楼主(2006-12-04):
(无正文)

网友A:
指 标:
PCS-1
·标准阻值: 0.05Ω 0.20Ω
       0.50Ω 0.075Ω 0.25Ω
       0.75Ω 0.10Ω 0.4Ω 1.0Ω
·精度范围: ±1.0%
·温度系数范围: 60ppm/°K
·额定功率70℃: 1Watt
·寿命70℃:额定功率1000小时 ΔR最大0.2%
·热冲击性:ΔR最大0.2%
·潮湿特性:ΔR最大0.2%
·涂复层: 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