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为什么要用两根线?

楼主(2006-12-04):
菜鸟问题:总线为什么要用两根线呢?一根发送信号,一根接收信号?还是仪表供电的需要?

网友A:
总线用RS485传输数据,RS485标准就是2根线。PROFIBUS、MODBUS就是这样。RS485是半双工通讯。DEVICE NET是4线的,2根电源2根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