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有新的电器符号图和代号。

楼主(2006-12-04):
由于好长时间没用电磁离合器和脚踏开关等符号。多不知道他们的符号是怎么画的,还有他们的代号,请指点那里有标准的符号和代号可以下载。谢谢 !!!

网友A:
新标还是旧标

楼主:
当然是新标了!!!!多什么年代了还要旧标啊。

楼主:
《对电气符号新标准的理解》一文的主要目的是:介绍当前使用新标准符号 的紊乱现象及使用上的差异,在理解的基础上如何正确的使用,文中简单的阐明了笔者的观 点和浅薄的分析体会。《关于电气符号的“明文规定”》一文(以下称该文作者)提出的不同 见解,对笔者很有启发和指导,值得学习和借鉴。为解答“该文作者”提出的部分质疑, 笔者愿抛砖引玉浅谈与该文有关的政策性和知识性方面的几个问题。

1对我国新标准电气符号政策性的理解与认识

    我国在坚持电气标准应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走国际通用道路的思想指导下,仔细分析研究了国际 电工委员会及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的电工标准,先后制定了GB4728《电气图用图形符号》、GB6988《电气制图》、GB7159《电气技术中的 文字符号制定通则》等标准。新标准颁布实施后,广大电气工作者对新标准的理解仍然存在 着差异。同时根据国际电工诸方面标准的制定,我国也在相应地逐渐完善和改进。为了适应 改革开放的需要,特别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为了促进国内外经济技术交流,我国大量引 进了新的电气技术、新的电气设备,这就迫切要求对我国电气标准进行补充和修订。现在执 行 的GB4728《图用图形符号》和GB7159《电气技术中的文字符号制定通则》(以下简称《通则 》)的标准分别是在1984年和1987年制定的。现行电工标准目录的收集,“截至到1991年底 批准、发布的现行电工国家标准(GB)、行业(专业)标准(ZBK)、部标准(JB)和部指导性文件( JB/Z)。其中1990年及以后批准、发布的GB为强制性标准,GB/T为推荐性标准。1990年以前 批 准、发布的GB、ZBK、JB和JB/Z的标准级别及其性质,机械电子工业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标准化法》规定,正在逐一清理中。”

    笔者认为,在没有发布电气最新标准符号前,目前仍应坚决执行GB4728《图用图形符号》 和GB7159《电气技术中的文字符号制定通则》的国家标准。

2对新GB标准文字符号的知识性理解与认识

(1)对双字母文字符号组合的知识性理解

    在GB7159《通则》中,“GB”标准的双字母文字符号共11个,它的组合全部是由项目种类 单字母(拉丁字母)与英文名称第一个单词和第二个单词的首位字母的组合而成。不难看出, 这种组合方式是与GB7159《通则》中提到的“补充文字符号的原则”一致的。而没有采用项 目种类单字母与“辅助文字符号”的组合,这对于广大电气工作者以后制作新补充项目的双 字母文字符号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2)对GB7159《通则》中与IEC标准“等同”的双字母符号的知识性理解

    在GB7159《通则》中对设备、装置和元器件在项目分类上共分为23个大项(称大类),每一 个大类用一个专用单字母表示,这23个“大类”中又包括小项目155个(每一个小项目称“小 类”)。在这155个“小类”里,其中双字母文字符号与IEC标准“等同”的共有72个,而IEC 标准中双字母符号的两个单字母是根据什么原则组合的,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和有力的依据。 如果是按照我国GB7159《通则》中提出的组合方案,那么,是按照拉丁字母(单字母)与英文 单词首位字母、第二、三个单词首位字母、音节的首位字母、缩略语等的组合?还是按照拉 丁字母(单字母)与辅助文字符号的组合?IEC标准中没有具体说明。在这些与IEC标准“等同 ”的双字母符号里也有不少是:即不是与英文单词首位字母的组合,也不是与辅助文字符号 的组合。另外,在GB7159《通则》里辅助文字符号共有71个,其中与IEC“等同”的文字符 号共有19个,其余52个文字符号都是按照GB标准标注的。如果用一个项目种类单字母的IEC 标准的文字符号,与一个不是IEC标准的辅助文字符号字母组成一个双字母符号,这是不可 能称为IEC标准“等同”的双字母文字符号的。(对GB7159《通则》中辅助文字符号字母的组 合方法说明清楚易懂,但举出的例子笔者曾提出疑义)。因此,“该文作者”对已经是IEC标 准的文字符号TA—电流互感器、PA—电流表、KA—交流继电器、KA—瞬时接触继电 器、KA—瞬时有或无继电器等等的解释和推理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应该这样认识的。

    笔者认为,目前在GB7159《通则》电气文字符号和“现行电工标准目录”中有不少的电气 设备、装置和元器件标有“=”、“≈”、“≡”等三种符号,这说明GB标准与国际标准和 其他主要发达的工业国家的“采标程序”有不少接近的地方。而在GB7159《通则》中单字母 符号和双字母符号,凡是与IEC标准一致的,都标有“=”这个“等于”符号(也可以理解为 “等同”的概念)。根据上述说明,笔者认为在应用电气文字符号中,应本着优先采用IEC标 准、GB标准、新补充的电气符号标准的原则绘图和制作电气技术文件。因此,对中间继电器 文字符号“KM”、“K”的选择上要考虑全面些。

3对新标准电气符号知识性的认识、运用与理解

    电气技术文件中的GB7159《通则》,是广大电气工作人员必不可少的工具书。“文中的 文字符号分为基本文字符号(单字母或双字母)和辅助文字符号。单字母符号系等同采用IEC7 50《电气技术中项目代号》标准中的种类代号;双字母符号系等同采用IEC240《项目代号、 图解、简图、表格和说明举例》中的双字母代码。上述单字母和双字母符号在国际上是通用 的。”也可以认为这个“通用”是指在GB7159《通则》中与IEC标准“等同”的文字符号。 上述一文对需要新补充的“双字母文字符号”的合理组合具有一定的意义。

    根据上段论述,建议要弄清如下两点:

    第一,“文字符号适用于电气技术领域中技术文件的编制,也可表示在电气设备、装置和 元器件上或近旁,以标名他们的名称、功能、状态或特征”。这是已经确定的已包括“名称 ”在内的标准。

    第二,应该认识到,“其中的辅助文字符号,在技术文件或电气设备中,表示设备、装置 、元器件以及线路的功能、状态和特征”。这里没有表示“名称”在内。

    在GB7159《通则》中,论述了“文字符号的组成”中除了说明基本文字符号的项目种类的 命名及组合和使用外,其中还提出组成双字母文字符号的两个方面所要求的方法和原则。阐 述这两个方面的目的是:如何围绕着基本文字符号里的项目种类(单字母符号),而组合成 双字母文字符号。下面就围绕“该文作者”提出的电气设备文字符号的几点质疑,来说明上 述提及的观点。

(1)对电流继电器文字符号的说明

    GB7159《通则》中没有电流继电器这个名称。根据电气制图等需要可以合理的组合成一个 “补充文字符号”,根据哪个方面(是否也可称方法?)组合成双字母文字符号呢?

1)根据“补充文字符号的原则”的第三条(着重“名称”)来组合。

    项目种类字母(单字母)“K”加英文单词首位字母C组成双字母KC—电流继电器。应该说 明 一点,这个字母“C”在这个“原则”里不应把它放在“辅助文字符号”一节中来解释为“ 控制”符号。在这个“原则”里是按“名称”取符号,不是按“功能”取符号的。在以“ 原则”的方法组成的“KC”不应该称控制继电器。因此,电流继电器取双字母KC为文字符号 比较恰当。

2)根据“辅助文字符号”一节论述的方法(着重“功能、状态和特征)来组合。

    根据“辅助文字符号”一节论述,辅助文字符号字母放在项目种类字母(单字母)的后面( 第二位)组合成双字母文字符号KA。也就是说:项目种类字母(单字母)“K”加辅助文字符号 “A”(电流单位符号)组合成双字母符号KA—电流继电器。应该说明一点,字母“A”在这 个 “辅助文字符号”一节里是按照表示“功能、状态和特征”来解释的。笔者认为,在电流继 电器的文字符号名称上,按“名称”取文字符号KC更为合适。

上述两种方法组合的各自特点:第一种方法的组合比较麻烦,要懂得和熟悉英文,但这种 方法应该提倡,因为它更加接近于国际贸易往来的需求,目前GB标准的双字母符号是采用第 一种方法组合的。第二种方法目前一些书利用的比较多,因为它们的字母组合简单明了,参 考 “辅助文字符号”也很容易理解和组合,一般都能接受,但在一些项目种类里取文字符号时 ,笔者建议还是采用第一种方法为宜。

(2)对中间继电器文字符号的说明

    笔者除了在“原文”里讲明观点外,再说明一下对中间继电器文字符号取名的见解。中间 继电器用文字符号KM来表示,按照上面解释电流继电器方法来看待,似乎两种方法都成立。

    但代表接触器的双字母符号“KM”是与IEC标准“等同”的文字符号。笔者认为,将单字母 “K”与单字母“M”组合成双字母“KM”为中间继电器符号,要考虑在选择组合新的“补 充文字符号”时,尽量不应与表达名称、功能等不同的IEC标准“等同”,避免重叠现象。 实在有重叠现象发生,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在文中说明文字符号名称。

    笔者认为,中间继电器在电路图的控制回路中的地位好像起着“桥”的作用。一般在电力 拖动系统的电路图中,中间继电器与接触器相比,中间继电器数量比较少。在一幅电路图中 有接触器线圈图形符号和中间继电器线圈图形符号,因为它们的图形符号基本上是一样的, 而在这个线圈图形符号上分别标注文字符号KM和K,假如在文中没有说明代表什么含义,广 大电气工作者很快会认为KM代表接触器,K代表中间继电器,因为双字母文字符号KM在IEC标 准中代表了接触器,如果中间继电器用双字母文字符号表示,笔者建议采用双字母符号“KI ”为宜。

(3)对热继电器文字符号FT或FR的应用说明

    对热继电器符号的确认,已在《对新标准电气符号的理解》一文中有所说明,本文再加 以补充说明。双字母“FT”是由项目种类的单字母“F”与辅助文字符号字母“T”(在这里 表示温 度)组合而构成了“FT”——热继电器(如果称温度继电器还是比较恰当的)。它属于新增加 符号,是一种“补充”文字符号,称这个文字符号的组合为热继电器是不妥的。采用双字母 文 字符号“FR”是正确的,因为热继电器的作用原理与IEC标准中文字符号FR代表的基本作用 原理大体相同,可属于与IEC标准“等效”的文字符号。笔者认为,在新补充项目的文字符 号里,它的名称、功能、状态越接近IEC和GB标准就越说明“采标程度”准确。

4对《电气符号新标准的理解》一文中存在的错误和不宜之处 原文“按照GB7159对双字母文字符号的规定是由阿拉伯字母和英文字母的组合。文字符号 (指单字母)为阿拉伯字母,……”应改为“……由拉丁字母和英文字母的组合。文字符号( 指单字母)为拉丁字母,……”本文特此加以更正。不宜之处是:当按钮开关图形符号垂直 布置要求改为水平布置绘制时,应按逆时针旋转90°绘制,原文中是按顺时针旋转90°绘制 的,所以不宜采用。

网友B(2009-04-25):
FR: 在IEC 750中的英文原文: Current threshold protective device with Time-lag action.

                              中文解释是:具有延时动作的限流保护器件.

FH:英文原文: Heat threshold protective device.

  中文解释是: 热保护器件.

在电气原理图中热继电器表示有两种,FH&FR.

FR在国标GB/T 7159-1987中的解释是:具有延时动作的限流保护器件,但此标准已作废,到目前还没有新的标准代替.

我个人认为热继电用FH表示比较确切.

网友C:
对我这个初学者来说很有用~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