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素补偿不必等于1!

楼主(2006-12-04):
我想通过计算来这个说明这个问题:
并联补偿所需电容的计算公式是:C=P/2πfU2(tgφ1-tgφ)
式中:P-电源向负载供电的有功功率,单位是瓦;
U-系统电压,单位是伏;
F-系统频率,单位是赫;
φ1-并联电容之前,负载的阻抗角;
φ-并联电容之后,系统的阻抗角;
C-补偿电容,单位是法。
假设有一感性负载,它的功率P=10KW,cosφ1=0.6,接在50HZ,220V电源上。
(1) 如将功率因数提高到cosφ=0.95,试求并联补偿的电容值。
(2) 计算并联前后的电路中的电流。
(3) 如果将cosφ提高到1时所需增加的电容,及电流值。
解:
(1) 在未补偿时  cosφ1=0.6  φ1=53.1°  tgφ1=tg53.1°=1.33
补偿以后    cosφ1=0.95 φ1=18.2°  tgφ1=tg18.2°=0.33
用上述公式可以算出并联补偿的电容值为:658μf
(2) 未并联电容时线路的电流为
I1=P/Ucosφ1=75.7A
并联后线路的电流为
。                  I=P/Ucosφ=47.8A
(3) 如将功率因数从0.95再提高到1 时,即cosφ=1 则φ=0,tgφ=0  跟据上述公式计算所需增加的电容为:217μF
而这时的电流
I=P/Ucosφ=45.4A
从以上计算可知,功率因素从0.6提高到0.95,所需补偿的电容为658微法,而功率因素从0.95补偿到1时,所需补偿的电容为217微法。而电流仅仅减少了2.4A,为这减少区区2.4A的电流,要增加217微法的电容,实在是得不偿失!

楼主:
请注意上述公式中的U2,是指U的平方,不是U×2,我在Word中写的是上标,可复制到工控网上来就变成了U2了。

网友A(2007-03-29):
话可不能这么说,用电是长时间的,而电容可以算是一次性的投入。
功率因数能高则高是好事,对企业,对国家都好,不知道有无道理。

网友B:
等于1要震荡!你们知道后果吗?

网友C:
请问电工菜鸟:什么叫震荡?只知震荡会崩溃,不知原因.

网友D:
电力系统中产生谐振和震荡是有条件的。虽然从计算结果上分析是有点得不偿失,但是就象GR118所说的,功率因数高是件好事。我支持!现在电力部分规定:高供用户的功率因数不得低于0.95。

网友E:
太高了也不一定是好事!

网友F:
0.97应该行了,我这里供电局定的

网友G:
太高了会向系统倒送电;

网友H:
严重同意楼主的观点~!~!

网友I:
 1.非常赞同楼主的见解!
 2.但补偿到"1"对系统也没什么不好.

网友J:
0.97应该行

网友K:
0.95就行了..

网友E:
下面引用由蓝天33在 2007-4-7 13:33:00 发表的内容:
   1.非常赞同楼主的见解!
 2.但补偿到"1"对系统也没什么不好.
--------------------------------------------------------------------------------------------
请问你的系统三相是不是很平衡,如果不是你是很难保证三相功率因素一样!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公式有没有单相和三相的区分?

网友C:
关于补偿容量的公式可以说有很多,有没有权威一点的?

网友L:
   是呀没有那个必要

网友M:
没一个标准吗

网友N:
下面引用由电工菜鸟在 2007-3-29 19:01:00 发表的内容:
  等于1要震荡!你们知道后果吗?
--------------------------------------------------------------------------------------------

网友O(2008-03-28):
  我处高压配电室一般到凌晨0点以后电容补偿柜上的数字式功率因数表就显示"1",无异常现象.请教各位老师这是何故?

   我处高压配电室一到凌晨0点以后电容补偿柜上的数字式功率因数表就显示“1”,无异常现象。请教各位老师这是何故?

网友P:
  蓝天33: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7 13:33:00
     1.非常赞同楼主的见解!
 2.但补偿到"1"对系统也没什么不好.

 赞同!!

网友Q:
0.95

网友R:
补偿到"1"对系统也没什么不好.

网友S:
我的也是,有时候到1,有时候还1多一点,也没什么事。

网友T:
‘有时候还1多一点’——有意思!

网友U:
下面引用由十一郎在 2008-4-1 10:51:00 发表的内容:
  我的也是,有时候到1,有时候还1多一点,也没什么事。
--------------------------------------------------------------------------------------------
呵呵,指针表吧。到表的容性指示区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