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S9100e模拟量板数据跳动

楼主(2006-12-04):
大家好,我碰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用的控制器是HONEYWELL的S9100e,比较老了,在本地扩展机架上,有二块模拟量板,传上来的数据一直在跳动(40-120之间),量程是0-150,好象数据是假的,但只要重新热插,或者重新上电,或者转动钥匙开关,就能运行两三天,再重新热插,或者重新上电,或者转动钥匙开关,又能运行二三天,请朋友指教

网友:
HONEYWELL S9000有周期性的故障现象。我们还没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法,建议你重新下装数据库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好,你碰到什么问题了,跟我说的差不多吗,有空聊聊,QQ号是326083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