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C31的内部ram访问

楼主(2006-12-04):
    我用DPC31芯片做DP从站实验,使用《dpc31handware description》中figure7.1-1的硬件方案,但无法向DPC31中写入数据,将数据写入通用可读可写的ram后再读出全部为"0",手册中figure7.1-1的方案其片选信号的逻辑到底是如何确定的?我将51单片机的P2.6串接了一个反向器是否地址就被设定为4000H了呢?为什么DPC31的所有ram读出的结果总是为"0"?

网友A(2009-11-28):
XCSDATA (chip SELECT external data memory (RAM)) and XCSCODE (chip SELECT external
program memory (ROM)). XCSDATA = low if the access is made to the external data area (starting
with address 2000h). XSCODE = low, if the external code area is accessed (if code RAM is not
used, starting at address 0000h to the end; otherwise, starting at address 1000h). These signals are
always to be connected so that there will not be driver conflicts when connecting an In Circuit
Emulator (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