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镇流器故障

楼主(2006-12-04):
我公司车间用的大多是飞利浦一拖二的镇流器,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把火线拔出来用电笔测一下,灯会闪一下,再安上就亮了,过不了几天又不行了.重复做,又亮了.用的时间最短的只有两个多月.一个镇流气要一百多块,大家做维护的经常换灯,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啊?各位老大有什么高见,给小弟指点一下.

网友A:
没用过那种

网友B:
车间照明不要使用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灯的寿命很短(半年左右),一定要使用日光灯,建议使用电感镇流器,寿命可在一年以上.

网友C:
   我们厂的日光灯,电子镇流器也寿命很短有好多次换上不到一小时就坏了,让我们费了不少事,还挨了不少收拾。

网友B:
工厂照明首选水银灯和钠灯组合,光效高,寿命长.金卤灯也可以,只是投资大些,但光色好,照度高.建议淘汰电子镇流器,不仅镇流器可靠性差,太费灯管.

网友D:
换成电子的,便宜.

网友E:
金属卤化物灯,挺好的

网友F:
     严重支持lcx_jia ,我在厂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A:
我现在看到日光灯就害怕,坏的太快

网友G:
建议换灯吧!水银灯,可是改成电感镇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