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G软件?

楼主(2006-12-04):
请问一下各位,LG PLC的编程软件是不是有缺陷;比方说我要在梯形图中每行编10个以上的点就不行(最多只能编9个点),梯形图不会自动换行。而三菱等其它软件就会自动换行。如果要编十多二十个条件才能输出结果的话,就要通过中间继电器过渡。那很是麻烦。
是我不会用还是软件本身就是这样的?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正常的 7M的软件的功能一般是达不到几十M软件的功能的。

网友B:
不会吧,请看下图,是否会明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用的是中文 KGL-WIN 3.62版的(只能输入8个条件)。不知YS用的版本是多少?
YS虽然用了13个条件。如果我要输入20个条件,梯形图还会自动换行吗?

楼主:
我刚才用助记符编了一下,还是可以满足我的问题的;鼠标会换行;但转换成梯形图后不能随便修改触点或指令(提示:不能编辑包括鼠标的区域),非要改成助记符才能修改。直接用梯形图编就不能自动换行。
怎么这个软件用起来这么别扭呀!

网友C:
用软件中,先用放大镜里带红色加号的按键,可以实现最多29个条件,都是在一行的;再用放大镜里带红色减号的按键,就可以实现换行。

楼主:
玩转地球520:谢谢了!我是刚用此软件。用自动换行的软件用习惯了。

道。。。

网友(2007-06-16):
请问这个软件在哪里可以下载?谢谢

网友D:
我也用不到9个

网友C:
下载软件,请到该网址:www.lsis.com.cn

网友E:
[b]技术论坛,技术人员专用,销售人员与狗不得入内![/b][/i]

网友F:
最新版 LG PLC 编程软件 KGLWIN 3.66(English) 自助资料库可以下载。

网友G:
谢谢 倚天屠龙,最近事情比较多,没有经常来管理,不好意思。

网友H(2007-10-17):
好啊!!我也是刚刚想用.好用吗????怎么有点不顺啊!!

网友I:
编程软件 里可以设置 LG 产品技术交流 QQ:360902698 注明: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