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请问二次表是指哪些仪表?谢谢

楼主(2006-12-04):
求助:请问二次表是指哪些仪表?谢谢

网友A:
和传感器配合使用,本身不具备测量功能。

网友B:
目前二次表的叫法已经很笼统了
大体上来说就是接受传感器来的信号,
经过处理做出显示或者变送输出的.

网友C:
接受现场传感器信号,显示调节或变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