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Hasler的称重控制器?

楼主(2006-12-04):
我们一个项目做失重计量,老外推荐用Hasler的SCM2-P控制器,这个东西很贵,但是我看了简介好象它就相当于一个PLC做PID控制啊,我们自己有PLC/DCS,是不是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啊?
下面是简介:

-the acquisition of analog signals from the feeder
-to handle the measured and calculated values as well as feeder status
-to cantrol and regulate the feeder motor
-to handle the feeder and programmable alarm parameters

网友A(2007-01-20):
失重计量比较复杂,它与现场环境(物料特性)、机械设计、还有控制系统都有很大的关系,世界有名的做失重秤的厂家如申克,在很多厂所都不好用,并不是他们的秤有问题,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考虑中国的现场环境和中国的物料特性。你单独买个控制器来是没有用的。
一般这一部分都不由DCS系统直接负责,DCS只是负责给定流量以及起监控作用。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详细的资料,发个邮件给我,luo4260@vip.163.com

网友B:
没有看明白。!!!
计量什么?流量,质量?既然失重,重量就不易称得出。SCM2-P控制器就是采集一个模拟量信号,运算处理后,控制进料马达,达到什么目的啊?
qq:329360860
redlion126@126.com

网友C:
其实,失重称并没有那么深奥,那么不可理解。
你完全可以用国产的二次称重仪表来做,相当稳定、可靠,精度你自己选择,设定好提前关闭量,做好快、慢、最慢放料的阀门控制,精度应该可以保证。

网友D(2008-10-29):
我感觉象减量称,通过我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