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怎么用旋转编码器来实现对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6-12-04):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用PLC来采集旋转编码器的脉冲信号,来计算电机的的转数,实现电机运动的距离,但是我们不想用步进电机来实现电机在圆周上的定位,主要是成本太高.怎么用旋转编码器来实现电机在圆周上的定位.现在还请各位大哥给小弟指点一二.
我感觉难度出在电机控制这块,因为电机的运动误差比较大,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我感觉是不是我说的不清楚啊?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请知道的给点拨一二!

网友A:
加机械或电磁刹车,再减速。
主要看你定位精度要求,低精度的话肯定可以的。

网友B:
用伺服电机吧,价格比电机加电磁刹车贵不了多少

网友C:
主要看你定位精度要求,低精度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D:
是啊,你这样七凑八凑的,还不如用伺服电机的好。定位精度肯家比这样子的高,编程也不用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