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O指令中CR#的使用

楼主(2006-12-04):
   对台达TO指令的使用不是很明白,其中有个范例

其中对第二行中H3030的解释为“設定CR#1輸入模式:(CH1、CH3)模式0,(CH2、CH4)模式3。”它是不是将每个通道用四位bits来处理了,要不怎么来的H3030,是不是写错了
   还有A/D转换特性曲线有没有弯曲,如果就是只有直线那有了最高点和最底点Offset就能确定一条直线了,为什么还要定义中间值GAIN,这样不是变成曲线了吗,但是我看书上画的都是直线。

网友A:
这是一个04AD-S模块的程序。
第二行是设定输入模式。模式是每3bit一个通道,如果是“設定CR#1輸入模式:(CH1、CH3)模式0,(CH2、CH4)模式3。”那么应该是H0618,而不是H3030.
A/D特性曲线是直线,不会弯曲。Gain表示数值为4000时的电压/电流值,offset表示数值为0时的电压/电流值。
更为详细的说明请参看04AD-S说明书,上面说的很清楚,还有图示。

楼主:
请教斑竹,DVP-04D/A-S模拟输出模块的说明书上GAIN的定义是当数字输入值为K2000时的电压(电流)输出值,并不是4000时的值,4000对应的值是10V或者20mA对应的值,说明书上就是说他还定义了一个可以修改的中间值,就是曲线,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B:
TO 后台运行:
CR#1是一个16位寄存器,bit0~bit2用于设定CH1的输入模式;bit3~bit5用于设定CH2的输入模式;bit6~bit8用于设定CH3的输入模式;bit9~bit11用于设定CH4的输入模式;bit12~bit15保留。

楼主:
   TO teamo.wan
对啊,每个通道就是3bits啊,应用技术手册上范例五将H3030解释为“設定CR#1輸入模式:(CH1、CH3)模式0,(CH2、CH4)模式3。”我就怀疑书上是错的,但是gain我就理解不了了。王斑竹说的我也理解不了

网友B:
 TO 后台运行:
D/A曲线只是直线,不是曲线。GAIN和OFFSET是用来改变直线的斜率的。对于电压输出模式的D/A模块有言,GAIN定义为:当数字输入为K2000时的电压值。若GAIN=5V,则输入数字量K2000时,电压输出就为5V。若GAIN=10V,则输入数字量K2000时,电压输出就为10V。OFFSET的道理和GAIN一样,只不过OFFSET表示数字输入为K0时的电压值而已。而由GAIN和OFFSET这两个坐标就可以确定D/A直线的了。只要GAIN或OFFSET中任何一个坐标关系改变,D/A直线就会改变(这个在高中就应该学过的,赫赫)。D/A直线改变后,你说的K4000对应的模拟电压输出值当然也会改变(不再对应10V了)。具体的描述可以去看模块手册,讲的比较详细。

楼主:
懂了,我以前将4000理解为最高值了,谢谢你们

网友C:
teamo.wan讲得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