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调速怪问题

楼主(2006-12-04):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我的一台直流脉宽调速器(分别带动三个电机运行三个直线轴)的主回路IGBT被烧坏.修好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三个方向分别出现零漂问题而且很严重.我调装置可以使任意一个方向的零漂消失.可是另外两个方向的零漂就跟严重了.
   生产厂家(调速器)也来了,一口咬定装置没有问题.说我们的电机有问题.可是不可能三台电机都有问题啊,就算我有一台电机有问题,其他两台应该不回有问题吧!

网友A:
我没有看懂一台直流调速器带了3台电机。难道是并联使用?
IGBT损坏应该和方向没有关系吧。方向的转换是调速脉冲来控制的。

楼主:
   我带3台电机,是靠转换开关来切换的.单独一台,一台的控制.我也知道啊.该机床是个镗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55555555555

网友B:
不是不想帮你,是我真的不太懂,只有帮你顶一下了!!!!!!!!!!!!

楼主:
  都试了,厂家的都来了,还是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C:
偶有一思路,可以一试:100/最高转速给定显示值-最低转速给定显示值=P320.
P320*-最低转速给定显示值=P702.

网友D(2007-09-28):
不是不想帮你,是我真的不太懂,只有帮你顶一下了

网友E:
我也不太懂,支持—下,学习一下

网友F(2008-12-02):
参数问题,三台电机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G:
这种调速器不是很长用吧?

网友H:
我估计最大可能是控制三个方向速度的IGBT参数差异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