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接地

楼主(2006-12-04):
   电动机接地,外观上看不到接地位置。有没有办法不重绕的还能使电极恢复正常

网友A:
 1 断开连接板,看那相接地.
 2 看看是引线还是线圈接地.
 3 如线圈一般在槽口,找出接地点,垫上绝缘

网友B:
确定接地点,恢复同级别绝缘就可以了....

网友C:
在内部的,是看不见的,有些进水后,一般很难拱干的,

网友D:
支持要吃饭的电工

网友B:
下面引用由要吃饭的电工在 2006-12-4 22:08:00 发表的内容:
  在内部的,是看不见的,有些进水后,一般很难拱干的,
----------------------------------------------------------------------------------------
.槽里接地.拿掉槽楔.加热软化后处理,或干脆打掉,重下单匝
    再者进水机.常规加热烘干.阻值稳定后浇遍漆!呵呵.丝毫的问题也没有的!!!

网友E:
长见识了。

网友F:
用红外加热烘干

网友G:
长见识了. 恢复了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