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1200A电流电机400V用多大少MM平方电缆

楼主(2006-12-04):
各位师傅1200A电流电机,实际电流在700A.需要用多大的电缆或电线/拜托了!

网友A:
次电流已超过,应选用铜排

网友B:
500mm平方的橡皮绝缘电缆在明线装时最大安全电流是950A,95mm的是300A,150mm的是407A,钢管穿三根时,150的是268,120的是233,95的是203A。你自己算好了,这种情况要是安装条件允许,现在一般采用封闭母线,你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有很多。

网友C:
400V的什么电机呀??????

网友D:
大功率电机一般系3绕组6出线.如系三角接法,建议用6根出线,在控制柜内并成三角接法,单根电缆的载流量减低1/1.732倍.单根截面可大大降低..这对大电机接线相当有利..避免了电缆并联分流不均带来的隐患..电机电流如系1200A,用300MM2的6根单芯电缆基本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