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热电偶和仪表的进来看一看:一个关于这方面的案例

楼主(2006-12-04):
(K型热电偶)镍铬-镍硅热电偶
用该型产品测温度,相应补偿线与热电偶的冷端接触点温度为80度,补偿线与普通铜导线的接触点温度为40度,铜线与动圈仪表的温度为20度,问 一:仪表显示800度(该温度对应电势33.277毫伏),实际为多少度?
二:不用补偿导线(全部用铜线)温度实际值多少?
三:全部用补偿线时,实际温度?
四:用电子电位计代替动圈仪表,采用原接法时,实际温度??

网友A:
手头没有精确到1度的分度表,所以只能猜了。
第一种情况:E(x,40) = E800
所以 Ex = 33.277 + 1.611 = 34.888 对应分度表应是 835度左右吧。

网友A:
第二种情况,不用补偿导线。E(x,80) = E800
所以,Ex = 33.277 + 3.266 = 36.543 对应分度表应是 881度左右吧

网友A:
第三种情况,全部用补偿导线。E(x,20) = E800
所以,Ex = 33.277 + 0.798 = 34.075 对应分度表应是 819度吧。

网友A:
第四个不会了,电子式电位计和动圈表在测温时如何估量,我是初级选手,答不上了。盼有人指点。

网友B:
用温度计测测,呵呵!!这个我不会,来学学!!

楼主:
还有没有人回答,上边得对不对???

网友C:
你这是考试题吗?还是实际应用?考试题用加减法就可以算出来,如果是实际应用,为什么中间要接普通铜线?这是不对的!

网友D:
行言说得对.实际上补偿导线很多都不用补偿到仪表接线端,一是费用,二是不方便.

网友E:
这东东不太清楚,顶一下

网友F:
正确的:e(t,0)=e(t,80)  +e(80,40)+  e(40,20) +  e(20,0)
               电偶产生  补偿导线  错误的接法 应该仪表补偿

前提条件是:K偶线性
1、840度
2、实际温度仍然为840度,显示760度
3、820度
4、答不出。我见过的电子电位计不能显示温度。
妥否,建议进行讨论。

网友G:
电子电位差计与动圈表想比,只是有无室温补偿而已.

网友H:
温补偿在20度时(1.)实际温度=33.277+0.8查表(2.)实际温度-60度(3.)33.277+0.8查表(4)实际温度33.277—1.6查表

网友I:
我不知道呢

网友J:
用的不多,不是很了解

网友F:
 to贾古庄:
答案五花八门,主要是你的问题不够确切:
一:仪表显示800度(该温度对应电势33.277毫伏),实际为多少度?
动圈表的在0mv时,显示0度、20度、40度,没有说明,但33.277mv给人的印象是动圈表本身没有进行环境温度考虑。
二:不用补偿导线(全部用铜线)温度实际值多少?
温度实际值不变,你可能问温度显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