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有谁知道触摸屏Pro-face死屏现象如何处理?

楼主(2006-12-04):
请问有谁知道触摸屏死屏的原因呢?我厂的触摸屏是Pro-face,现经常出现死屏现象,不知是何原因造成,求各位大师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如果屏质量没有问题的话,很可能是电磁干扰惹的祸。
给屏电源加输入滤波器,给与屏连接的设备(从机或主机)加电源输入滤波器。屏和其连接的设备都要良好接地。通讯线远离电源线。控制柜良好接地。让屏和与其连接的设备远离(可能比较难,不过以后设计尽量满足)。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多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当你处理好故障后也告诉大家。让大家也避免同样问题发生。

网友B:
同意二楼的看法,是通讯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报警出错是通讯故障.可没改也自己好了.估计设备问题.

楼主:
那通讯不稳又该如何处理呢?朋友们

网友D:
减少干扰啊

楼主:
从何入手啊!请教教我好吗?谢谢!我是一名初学者,不太明白.

网友E:
我的触摸屏PROFACE也经常死机,后来换了一台备件,电源是DC24v的,原先是220AC电源,但还是经常死机,换了以条通讯线后也不见效果。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否这产品有缺陷?
我现在能做的是 把传输速率下降试试,不知道会有 什么效果。
我连接的四S7-300/CPU313-2DP的,应该PLC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F:
出来没有遇到过,建议您将确认程序的大小,并将无用的部分去掉.
另外您的型号是377,477,还是577,或者2500等这些都有影响的

网友G:
我看可能是通讯不良

楼主(2007-02-05):
我用的是2500系列的。

网友H(2010-03-08):
通信距离远,干扰也会增大 。主要是高频干扰,可以在通信线加磁珠,加小电容来减少高频干扰。电源也可加滤波器减少电源干扰。

网友I:
试试MCGS吧,可以很好的避免的这个问题困扰大家。164464290,有意者练习54262051--8020

网友J:
上面几个回答的比较有道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