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造纸机速度链的问题

楼主(2006-12-04):
我有一个挺头痛的问题请大家帮个忙,我厂有一台造纸机进行传动改造时由于老板的干预变频器开始买富士的,后来嫌贵就买三肯的,等到干燥部改造时由于三肯SHF系列没有110KW的就买了西门子M440的,以后又买了三肯IHF系列的、日立S300、现在整个纸机用了4种品牌5个系列共计13台变频器,开始时是通过模拟量口做速度链,后来发现干扰太厉害就改成了各调各的,但是整机调车速时很麻烦,不知大家有没有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听说有一种同步控制器可以解决,不知好不好用?

网友A:
建议用plc+模拟量输出模块来做,这样可以减少你的日后维护
比如200的plc+模拟量输出

网友A:
如有问题,可以直接与我联系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B:
加个PLC来控制,控制及速度链都可以在上面完成。

网友C:
加PLC,比如西门子的S7-200,通讯协议要一致

网友A:
变频器的种类比较多,不建议用通讯做,用plc+模拟量输出还是比较现实的

网友D:
用台达的同步控制器做,一拖八的.两台就可以了,很方zy便的.

楼主:
听说同步控制器抗干扰性不太好,我的变频器离操作现场最远的有70多米,不知会不会产生干扰,曾有一次有一台三肯IHF系列变频器,外部电位器模拟量给定,有一天突然发生速度波动,但是测量给定电压不变。无奈只好又加滤波电容又调模拟量滤波时间才勉强搞定,后来改为开关量调速才彻底解决,所以我很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E:
同步控制器不光抗干扰能力不够好,而且精度也不尽如人意
70米无论模拟量还是通信调速都不算远,而且干扰和距离没有多大关系
还是用PLC模拟量来实现速度同步相对简单可靠,如果用西门子的,最好采用300系列
安装接线要符合规范,动力和信号分开布线,信号线一定要用屏蔽的,PLC和变频器的接地都要做好

网友F:
一条线用四个品牌变频器!我觉还是偏向用通讯做好一点,最起码抗干扰要比模拟量好很多!虽然做通讯程序做起来相对较麻烦一些,不过能保证纸机稳定运行还是值得的!

网友A:
如果用通讯做,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四个品牌的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如果不一样的话,通讯程序做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G:
确实是个头疼的事,一条线上那么多牌子的变频器.如果能用同样的通讯协议的话那就简单了,上面的朋友也说了,用通讯--成本低调试方便。我就用通讯做过好几条相似的生产线了,11台变频器的速度链很好用。
你用模拟量控制好了.干扰要处理好。同步板不如用PLC的模拟输出控制。同步板是一个基本速度控制几个同步速度,和速度链有点不一样的。速度链可以加速度反馈,同步板一般不能。 我的email: zyj6333@hotmail.com

网友H:
一条生产线上用到如此多品牌的变频器,还是你们老板厉害,如果我是纸厂估计肯定不给你签字,因为无法维护,备品备件都很难,你们老板太叩门了

网友A:
同意朱勇军及XIAO菜的说法

楼主:
谢谢大家!还有一点我忘了,有一台三肯IHF系列110kw变频器没有通信口,能否其他变频器用通信做,剩下这一台PLC用模拟量做给定.

网友G:
看你生产线上其它变频器是什么牌子,通讯程序又好设计的就改成那个牌子吧。那样就简单。

what?

网友(2007-01-03):
还是用同步控制器吧,好用又不贵,当然前提要选一个好牌子。
shizengtao@21cn.com

网友G:
我还是推荐用通讯控制的。当然程序设计要麻烦些,那么多牌子的变频器确实是个问题。以后可以采用通讯。
我买过西门子原装电缆,太贵了。后来就自己生产。价格降低了,可是质量很好,非常耐用。于是我就萌发了自己生产电缆的念头。后就研究各种电缆制作方法。现在生产很多种PLC的编程电缆,有西门子S7-200的,三菱FX、Q的(甚至FX2这样老的也做),台达的。也做台达触摸屏、HITECH触摸屏等到PLC的通讯线。
我的编程电缆,价格低质量好。如果有需要的请与我联系:zyj6333@sina.com 请登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I:
KEB驱动器内置电子齿轮,根据你的需要可以设置速度比.

网友J:
纸机速度链的控制,用低端PLC和变频器结合利用RS485通讯协议,绰绰有余。欲询详情请致电山东淄博锦秀电气0533-6159098或者13561637416

网友I:
并且可以同时驱动

网友I:
另外一个方案也同意朱勇军的说法用总线方式,模拟量+PLC在实时性上要差点,模拟量口处通常有滤波装置,加上PLC扫描时间和通讯速率就差多了.通过总线的话就少去了模拟量这道关卡

网友A:
KEB驱动器内置电子齿轮,根据你的需要可以设置速度比.
个人认为这种方法不太好,因为每个传动点还有各自的控制要求,比如爬行,绷紧/松弛等

网友K:
个人认为还是同步控制器好点,1。5K左右就可以买一台了,比PLC经济啊,而且PLC还得编程的啊,弄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A:
造纸机的传动并不只是同步控制

网友L:
我的产品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多串口通讯模块/人机界面。多达5个串行通讯口(2个485,3个232,一个以太网口,一个USB上传/下载数据用),也有1个232,1个485,1个以太网口,一个USB口的模块。利用模块/人机界面,来实现数字量控制。欢迎垂询!

网友M(2007-02-09):
用总线更好,可能造价高点

网友A:
楼上说得有理

网友N:
多半是低速纸机吧,用总线你老板可能答应吗?如果各调各的可以使用,用可调电阻在操作台分配好不就OK了!楼上的诸位没投过标吗?别人都那么省了,还会用总线?

网友O:
用plc吧,估计不会超过10k,会方便很多。
用总线当然是最好的。
同步器,本人比较鄙视,就是一个比例输出,功能非常之局限。

网友P: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能够使用!达到效果。

网友A:
楼主的变频器品牌比较多,用plc+模拟量输出还是比较现实的

网友Q(2007-03-11):
如果车速在100米至250米的纸机,频率精度要求较高,可以考虑采用PLC实现多种给定方式:
1.日系变频器一般都有16位数字输入基板,可以利用PLC的数字量(晶体管)输出模块进行给定,这是一种最简单也最准确的给定方式;
2.西门子MM440变频器有很好用的USS协议485通讯接口,采用S7-200的PLC可以很方便的进行通讯编程;
3.现在新的变频器一般都有485通讯接口,虽然通讯协议不尽相同,但现在的PLC也很强大呀,只要选择有2个通讯口且分别可以独立通讯的PLC,就可以实现对两种品牌的变频器进行通讯给定.

网友A:
2.西门子MM440变频器有很好用的USS协议485通讯接口,采用S7-200的PLC可以很方便的进行通讯编程;
MM440变频器的485通讯接口好像不带隔离,很容易坏,请大家使用时小心一点为妙

网友Q:
lmhx说得一点没错,所以我一般都加有光隔离保护器(德阳四星的)

网友R:
用同步控制器的确很方便,

网友S:
这是个难题啊,要讲质量,又要讲价钱,又要讲维护!只要不影响生产,不影响纸的质量,易于操作就行了,再谈价钱吧。

楼主(2007-04-25):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我会把你们的建议提交给我们领导的

网友T(2008-01-10):
用同步控制器可以做,但是同步的软件一定要编好,不然你的速度链就有误差,你的传动变频器用的太杂,争取选统一型号,我们公司一线的变频器就比较杂,二期我就统一型号了。应该统一型号你的传动速度就可以没问题了,还有一点你的传动之间是不是可以加激光距离测量仪解决速度误差的问题。

网友A:
还有一点你的传动之间是不是可以加激光距离测量仪解决速度误差的问题。
目前在造纸传动之中,我还有遇到过类似应用

楼主:
很长时间没有登陆论坛了,看了大家这么多发言获得很多宝贵的知识,下一步改造我会综合各方面建议,但是不知道激光距离测量仪怎么能测速度

网友A:
是啊,我也有点疑惑,也许要用在特殊机型上?
xiaobi能给一个应用实例吗?

网友U:
建议用西门子的PLC和模拟量模块

网友V:
我们作过很多纸机控制系统具体可发邮件一起交流crx_109@163.com

网友A(2008-03-11):
下面引用由colddew在 2008-2-6 23:34: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作过很多纸机控制系统具体可发邮件一起交流crx_109@163.com
--------------------------------------------------------------------------------------------
非常欢迎在论坛上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