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哪位高手知道HAKKO人机怎么由PLC切换画面

楼主(2006-12-04):
多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A:
一般是通过控制数据区的方式。

楼主:
这个当然了,问题是不知道控制区的暂存器号和地址。没说明书

网友A:
加QQ 联系 QQ 380311035

网友B:
哈哈,搞得挺神秘!danliren2423@163.com为你解答

网友C(2007-01-22):
通过配置的PLC数据区,画面编程软件的SYSTEM SETTING-〉COMM PARAMETER 的READ AREA设置,如S7 200的设为VW100,则第三个字,既VW104,通过写VW104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