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控制回路的问题

楼主(2006-12-04):
用一个按钮(可以自动弹起来的那种)和不限制数量的中间继电器,实现照明开关的功能,即按一下电灯亮,再按一下,灯灭.本题实用意义不大,只是为了锻炼一下大家对继电器电路的应用.欢迎大家参与.

网友A:
3个继电器,第一个带自锁,停止受第3个继电器常闭点控制,启动是按钮常开点串接继电器2的常闭点控制。继电器2被按钮的常闭点和3的常闭点串接控制接通,有自锁,关断受1的常开点控制。继电器3受按钮的常开点串接2的常开点控制,无自锁。当初使状态时,1无动作,2因为1也没动作,3也是。当第一次按下时,1自锁,按钮回位后2接通,再按下3接通,1断开。

网友B:
以前有过这样的帖子

网友C:
这样的贴看了N遍,自己想想,答案在这里找一下"单个按钮控制起停"一大堆.

网友D:
锻炼的水准也太低了点吧

网友E:
3个继电器一起按钮就够了,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