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 PLC模拟量AI模块怎么设置成非模块供电

楼主(2006-12-04):
我是通过分配器送出的4-20MA信号,模块应该设置成外部供电,怎么设置啊。西门子模块上还有个方块拨一下,AB(LOGIX5000)的怎么做啊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让模块直接接收有源信号,不需要在回路中串入电源?

网友B:
楼主知道AB软件哪下吗?我急用,麻烦了!

网友C:
AB软件的需要授权,你下载了也没有啊

网友C:
AB的模拟输入模块,有两线制和四线制的接法,只是接线的方式不一样,不需要设置.

网友B:
那是不是向序列号之类的呀?输入个东西进去才能用?

网友C:
软盘的授权,需要通过专用的软件移到电脑里

网友B:
哇,光安装就这么复杂!那楼上大哥知道一套正版软件多少钱可以买到吗?我在上海,有没有知道的AB的代理商呀,谢谢哈

网友C:
哈哈,正版的就贵了,是5000系列还是500系列?

网友C:
9324-RLD300ENE RSLOGIX 5000 STANDARD, ENG 面价29300.00
9324-RL0300ENE RSLOGIX 500 STANDARD CD-ROM 面价 13100.00

网友B:
这种PLC我不熟悉,不过我在看SLC500这个型号,那就RSlogix500这种软件呢!

网友D:
上海AB的代理商是上海慧桥 电话:021-54450066

网友B:
哇靠,这么贵???够买10个三菱的PLC了!那我就是说买了PLC还要再花钱买软件是吧?

网友C:
上海慧桥的价格肯能会高一点,华东的地区保护还是不错的,你可以到华南来买,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我公司现在是AB的全国的SP,我们买起来可能不方面,不过你的项目在广州应该没问题,要不要我给你华南AB的软件经理的电话?

网友C:
是啊,AB的软件都是反映比较贵,

网友C:
所以一般的OEM的客户都比较头疼

网友C:
或者你可以尝试用别的办法解决,如果客户不要求的话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上大哥的帮忙哈,那我请示一下我们总工,看看是否需要先买套软件来用下试试.楼上可以留下个联系方式吗?因为如果需要我可以及时联系您这方面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E:
如果是2线制的话模拟量模板通道里串个24V就可以了.没有是别的设置了.接变送器都是这样接的.

网友E:
我用过500,5000没有用过,我想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C:
to
kk790422
5000和500是不同,机制都不同

网友C:
13510588165,我姓张

网友B:
好的,收到了,那麻烦您了,张工,等确定了之后有问题再跟您联系.再次感谢您的帮忙.

网友C:
500还是用B位,N文件等等和别的PLC一样,5000的都是自定义的,和计算机的编程差不多。先定义一个数据类型在用

网友C:
 to
三石仔
不要客气

楼主:
我现在系统里不知道是什么供电模式,我在端子排上测得24电压,所以我觉得是模块系统供电,但我在硬件说明里2/4线制都是外部加了电源。我不知道我图中是什么方式了?

网友C:
画的不清楚看不出来

楼主:
咨询了,1756-IF16模块本身不能供电,本身也没有24接线,所以我隔离器直接接入,但我在模块备用端子上量出20V电压,具体原因,等我明天现场调试完再来。。。。

网友F:
本人有AB软件,负责授权,需要联系aaa37210@163.com

网友G:
【经营产品】
1.美国A-B:  SLC500;(1746/47/56)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系列产品;
2.法国施耐德: Modicon(莫迪康)140系列PLC;
3.德国西门子: S7-300、S7-400系列PLC;
4.日本欧姆龙:MY系列继电器、E2A接近开关、电源等
上海翔能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61427364    13122113668
联系人:廖斌        QQ:616589693
http://www.partsos.com
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网友A:
按照接线原理图接就可以了,像2线制压变这类,直接串个24V就可以了,如果现场是有源,直接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