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固定在什么上好些,不受干扰

楼主(2006-12-04):
以前见过的都是把圆柱固定在金属体做的支架上,也没听说有什么不好,可现在领导硬要把金属架锯掉换个绝缘板,说可以抗干扰,不知有道理不。
我个人认为有没有误动作是接近开关本身的问题,和固定在什么上没关系。不知各位如何认为!

网友A:
金属支架没问题的.你领导显然不精此道.

楼主:
我们领导是搞机械的,可他硬要不懂装懂,还要我大老远跑到内蒙就是为了把绝缘板换上,我都哭了。也不知哪位大爷告诉他的,可害苦我了。

网友B:
也许你的领导说的是对的。
偶曾经在炼钢车间给人装过一套视频监控系统,将摄像头金属座装在钢梁上,结果发现图像受到严重干扰,后来做了绝缘板隔离,问题解决。某些特殊工况下,大面积的金属座会有感应干扰信号,灵敏的电子设备外壳与之相连不但不能减少干扰,反而会受到更大干扰。

网友C:
其实有一点道理不是全无道理,有时电子器件说不好!

楼主:
的确是点道理,不过这就是接近开关质量问题了

网友D: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E:
要看是什么样的接近开关,不同的.有的会受到干扰.

网友F:
看开关的感应距离有的感应距离远会对安装架误感应。

网友G:
长见识了!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