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能不能用SLC500软件查找故障?

楼主(2006-12-04):
我们的PLC出现不规则死机,表现为扩展柜三个输出模块全无,能不能用SLC500软件的在线功能找出故障点呢?

网友A:
可以,你公司在哪儿?我去帮你查.

网友B:
你应该去计算背板电流有没有超负荷。

楼主:
谢谢楼上的红色堡垒
我们的PLC投入使用后几个月偶尔死一次机,后来发展到几天或一天死一次,故障现象是扩展柜的三个输出模块输出全无,在扩展柜的远程I/O适配器模块1747-ASB上出现E51 L13或E51 L12 ,E51 L31或E50故障代码,不知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C(2007-01-27):
有1747-ASB故障手册,看看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如果能连上PLC的话,在GO ONLINE那条命令栏下拉选GO TO FAULT 可以查到大概的异常所在!!!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