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2-04):
最近刚刚拿到个三菱伺服MR-E-20A型号的驱动器,把电机接上直接通上220V电源,电机锁不死,为什么啊?还有,我的运动卡提供的是个方向型号和个脉冲信号,这两根线接到CN1的那两脚位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没有SERVER ON信号,锁不住是应该的。
看手册,如果没有手册就找买电机的人要。

楼主:
to:刘老师:
  非常感谢你及时的回复,我是刚刚才接触三菱伺服,好多东西都是陌生的。现在我把CN1端口的定义说下:1、VIN,2、OPC,3、RES,4、CON,5、CR,6、LSP,7、LSN,9、EMG,10、INP,11、RD,12、ZSP,13、SG,14、LG,15、LA,16、LAR,17、LB,18、LBR,19、LZ,20、LZR,21、OP,22、PG,23、PP,24、NG、25、NP。另外您所说的“没有SERVER ON信号”是指什么信号?怎么接啊?不懂确实是不懂

网友B:
找说明书啊,里面有接线图

楼主:
是按照说明书里的接线方式接线的,但还是抱不死电机。肯定的是电机是好的,望高手们指导下!

网友C:
应该是RES
ON信号

网友D:
又一个

兄弟,看看说明书好吗???

网友E:
又一个把伺服当萝卜购买的买主,没办法啊。

网友F:
多研究说明书·你会从中得到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