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集成

楼主(2006-12-05):
小弟干了三年多的DCS维护,累了,烦了,马上要去另一家公司,专做DCS集成.DCS维护现在问题不大,可DCS集成没做过,只做过FAT,不知DCS集成具体过程如何?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如果纯粹是DCS, 那对技术要求很简单, 按流程办事就是了.
如果你是项目工程师:
图纸设计, IO清单, 组态, FAT, 调试, 文档编制这些活一定要会做了.
如果是项目经理:
能按期竣工, 按期收款就是好项目经理;但并不是说不能按期收款的就不是好项目经理了。

网友B:
估计项目工程师是累人,项目经理就是累心,使非常累,不是一般的人能理解的

网友C:
看来项目经理技术要求差一些!

网友B:
不是这个意思,项目经理还需要进行项目管理,图纸的审核,还有现场的人际关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楼主:
设计院给出点表,项目工程师根据设计院的点表给出机柜布置图,但不知道电源分配是设计院还是项目工程师出?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系统接地应该是最重要的部分了吧.不知系统接地要求是否繁杂?

网友A:
电源分配图纸当然是项目工程师出。
DCS集成商本身的接地非常简单,留2个接地排,一个为电源接地;另一个为仪表屏蔽线接地,标注好就是了。甲方或者安装公司爱怎么接就怎么接吧。设计院一般会给出接地图,那个柜子与那个柜子连接,采用矩阵还是星型,最终汇集到哪个接地点。这些不是DCS集成商做的事情,除非你的DCS有特殊要求,估计也没有,否则你也中不了标。
还停留在设计院给点表的阶段啊,这是典型的系统集成商;如果你本身是系统集成商,点表也是你出,现场设备也是你选型,电缆桥架图纸也是你出,MCC你也能搞定,恭喜你,你步入到方案解决商(仪电控制)行列了,利润会高很多,竞争压力少很多哦。

网友D:
过来学习了  好

楼主:
请问MCC具体指什么?这个小弟不太明白

网友B:
MCS具体的范围是指,电厂的DCS里面包括一些模拟量的控制,里面有很多的调节,比如典型的汽包水位,蒸汽压力,减温水的调节,过热蒸汽的调。现在一般的人都是泛指电厂使用PID调节器的自动控制调节部分。不过现在也有人使用模糊控制,不过都是实验性的,没有大规模的使用

网友E(2008-10-05):
您好,您对MCS有了解吗?里面有点什么元件?请告诉我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