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I/O数字输出R,T型直流电源方向能换吗

楼主(2006-12-05):
有个疑问,数字输出的R(继电器型)和T(晶体管型)用24v直流电源的话,其方向是否一定得按说明书的接法,能否换电源方向?

网友A:
继电器型的输出电源可以换向(因为它可接交流电源).
而晶体管型的只能接直流电源,其电源方向一定要按说明书上的接法.如果反接的话,输出点会立即导通(因为它并联了一个反向二极管),看看说明书上的电路图你就知道了.

楼主:
非常感谢teamo.wan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