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浮动零点问题

楼主(2006-12-05):
请教:什么是机床的浮动零点?

网友A:
不明白.浮动啥意思?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机床可移动的零点哦!

网友B:
   是不是任意点回零哦

网友C:
应当是可以随意指定当前的机床坐标系,当然这种指定时无法实现掉电后的复现的,即无法实现重复定位。

楼主:
谢谢尼古拉斯.凯奇~~

网友D:
  TO:尼古拉斯 三菱的伺服电机如果驱动用网络总线连接是可以实现掉电后的复现的。它可以记忆当前掉电时的一切位置数据。

网友E(2010-01-26):
一般来讲机床零点位置是由机床零位开关或零位开关加伺服轴z脉冲共同确定的,这种情况下,机床零点的位置是“固定”的,由零位开关安装位置或零位开关+伺服Z脉冲位置决定的,回零时,系统找到相应信号后停止,表示回零完成。

而浮动零点是指以机床轴行程范围内的某点作为零点,也就是把某个物理位置作为机床坐标零点(注意是机床坐标),回零时,系统自动向机床坐标零移动,到达后停止,完成回零定位。而机床坐标零点的位置可以由用户设定,即是“浮动”的,这就是“浮零”的概念。

南京开通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