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仪表的选用建议

楼主(2006-12-05):
由于采用不同的温湿度测量原理,温湿度仪表多种多样,在选用时要考虑用户的实际应用环境和要求,如量程、输出和显示、安装方式、采样方式、气体种类、材料和结构、控制监测要求、环境危险性等。除此之外,还要重视性价比和维护工作量等因素:
1.性价比:选用温湿度仪表时,不能仅考虑价格低就好,应该综合价格和性能来选择。这包括价格、寿命、维护、校验成本。
2.校验:校验的方法和是否容易作要考虑,即使你并不需要高精度的结果。对于在现场和原地校验方便的仪器会节省您工作量。
3.坚固耐用:湿度计的传感器和外壳要考虑到能否经受冷凝、干燥、极限温度、灰尘、化学、或其它污染。
4.质量可靠性、平均寿命:质量不好判断时,可以从总体印象出发,考察质量鉴定和出厂标准,考察生产厂家的历史、信誉、市场占有和应用情况,品牌产品比一般产品要好,专业厂家的产品比一边厂家的要好.
5.适应性:使用情况不是单一一种时,要考虑仪表的适应性。
6.更换性:一般希望湿度计能互换使用或其它的探头来配合你的主机。
7.维护:考察湿度计的定期清洗、更新、更换的时间要求。
8.备用性:备品备件对于大多数的用户都是不可缺少的,考察供应商是否可以方便准时的提供所需的备品备件。
选择了恰当合适的温湿度测量仪表,会提供您的工作效率,减轻工作量,给您和您的生产都带来益处。
科昊自动化仪表 真诚与您合作http://www.kehaoauto.com.cn

网友A:
能否推荐一款,适应纺织行业飞花多,价格便宜,稳定性高的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B:
用过的都知道国内的温湿度传感器在高温高湿方面还不行,容易坏。常温情况下国内的还可以而且便宜,大概几十元。如在恶劣条件下使用还是选用价格高的国外产品吧,几千到几万不等,价格高质量好!仪表显示方面可以使用国内显示仪表,我公司是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数显工业控制仪表,有类似问题我们可以给予免费技术服务。免费技术服务热线:800 858 0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