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在垂直管道上安装流向由上往下是否可以?

楼主(2006-12-05):
请教涡街流量计在垂直管道上安装的问题,介质为蒸汽,流向由上往下是否可以?

急盼回复!!!

网友A:
压力变化不大的前提下.理论角度上没有问题.

网友B:
涡街流量计是不能垂直安装的

网友C:
我认为可以,因为涡街的测量原理与压力无关是利用流体振动原理流量的测量

网友D:
测蒸汽的话,理论上可以,但不推荐,有了问题很难说的!测液体就不行了!

网友E:
测蒸汽的话,理论上可以,但不推荐,有了问题很难说的!测液体就不行了!因为你很难保证流体时刻充满管道

大连新东方仪表国际工贸有限公司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15号国际金融大厦10F-C
联系人:沈先生
Tel:0411-82108168-802
  0411-82108169-802
QQ: 108675432

网友F:
涡街最好水平安装

网友G:
大哥我劝你不要偷懒,,改管道吧
南通米特仪表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MSN:websjj@163.com

网友H(2010-08-21):
        临汾热电厂氨法脱硫回收工段一楼 有两台DN50涡街流量计,原方案在泵出口的垂直管线上,我让施工方--哈尔滨天河自动化公司取消了这种安装方式。

                                    仪表工程管理工程师   谢纳新

网友I:
应该是蒸汽从下向上流,蒸汽中的冷凝水不会通过涡街流量计。涡街测量蒸汽流量最拍的就是蒸汽带水,至于涡街垂直安装完全可以。

网友J:
理论上讲涡街流量计是不允许垂直安装的

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工况问题会有需要把涡街流量计垂直安装

前提是管道内必须充满介质 不能空管或者管道不满

网友K(2010-11-01):
同意9楼的说法,涡街可以垂直安装。测量蒸汽或气体时,流体可以自上而下,但建议最好是自下而上。

网友L(2010-12-06):
加个U形管吧,不费劲

网友M:
蒸汽的话垂直安装没有问题的!!!!!!!有疑问0592-5093848

网友N:
谁说涡街流量计就不能垂直安装啦   笑话

网友O(2011-01-23):
真晕了, 这个蒸汽应该是可以的,他们说的不可以垂直安装主要是害怕介质不满管,蒸汽可以,如果介质是液体那就要考虑了,可以让液体介质从下往上,而自上而下就很难说是满管了,知道啦~~

网友P(2011-03-21):
蒸汽比空气轻,应该是自上而下安装吧